对屏维修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3-06-29):
这些天修到很多都是屏板上电路问题,群里好多人问我屏上的各个电压是什么,说下对屏的一些个人认识!高手勿拍!
先说下屏上各个电压!
AVDD(有些屏上标VDA):这个电压主要用来产生伽马基准电压的,一般为10V左右,不同的屏需要的电压不同
VGH:(有些叫VON)通俗点说,液晶屏属于逐行扫描,逐行的开关液晶点来显示图像,这个电压就是来控制开启的,叫做栅极驱动电路控制开关导通电压,一般在20V左右
VGL(VOFF):这个是关断电压,-6V左右
VREF:伽马校正电压的基准输入电压,产生方式一般为431如图(画得好恶心,别喷)

伽马校正电压:这个具体怎么说不太清楚,维修中故障率很高,用来校正灰度的,花屏,颜色泛白,白屏,都跟这个有关系,是一个分级的一系列的电压,电压由VREF通过电阻分压,有N个电阻,常见的有14级电压,像这样,

这样分压出来的电压是小电流的,要经过缓冲以及电流放大,送到电路里才不会因为压降而不稳定,一般使用的缓冲放大IC像DELL液晶显示器常用的AS15,跟HX8915可以互代。VOCM电压也是需要经过缓冲放电的,
VCOM:公共点电压,就是各个像素点液晶公共的供电,由VREF分压而来的,一般为VREF的一半,屏板上测到的VCOM电压是由缓冲IC输出具有一定负载能力的,
伽马电路常见的故障:VS1-VSn 全部为0V或等同于VREF,表现为白屏,多为分压电阻开路或431损坏
VS1-VSn 有一组或几组不正常,故障现像为鬼影,泛白,查VS1-VSn 电压应该一级一级递减
VCOM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不正常,一般为IC损坏,表现为泛白,亮度高,鬼影。AS15-F的IC损坏为手摸IC周围发烫,这个是通病!末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3-6-30 22:31):
关于VGL VGH电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64957&extra=

网友A:
赶紧上续集吧。楼主

网友:
牛叉的人啊,赶紧上续集,等不及了,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简单点  期待续集

网友:
终于有高手点屏了,感谢!

网友:
这货要是会用软件绘图就牛X 了

网友:
白天店里忙,晚上再上VDA VGH VGL产生电路,和缺少电压所表现的故障,

网友:
学到了以前 白屏就换屏 没去修过

网友:
这下修屏也有帮助了,

网友:
的确很少对屏板电路有分析的,楼主高,实在是高。

网友:
最好发个实物图就好了

网友:
以前一见到屏的问题,立马就换, 看来还能修,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对很少修到屏的我们有很大帮助  同时期待您的续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家电维修的,没学过,只会手绘

LZ要的话我用PERTEL 给你画。

网友:
加分了!  求楼主续集

网友:
感谢高师的无师奉献。期待继续圆满维修屏的经验全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要的话我用PERTEL 给你画。

不用了,晚上找点图纸来说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发两张上来共享下把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块有问题的没碎的屏,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LZ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LTN140AT07画面重影,测屏上电压跟无故障屏对比电压基本相同。没玩过屏维修,请指点一二。

网友C:
反应速度慢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应速度慢不?

反应速度不慢。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应速度不慢。能正常使用

这种如果屏上VGH VGL正常,只能代换屏IC试试,这屏我修过,花屏,代换屏IC LMX5211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如果屏上VGH VGL正常,只能代换屏IC试试,这屏我修过,花屏,代换屏IC LMX5211好的

昨天代换了一块5211,从好的屏上拆下来的,焊接过程完美,但是出现满屏竖条式花屏。一会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高手来点屏,屏我也修,不过修的没有这么专业吧

网友:
屏很少修呀.尤其LED的

网友:
京东方140的屏漏液是什么情况?我碰到过一块,有几个漏液点。屏是我当时批量进的一批货,换给客户10多天出于这样的情况,明显不是人为的痕迹

网友:
真是高手啊,问题是这种问题搞的好吗

网友:
好东西。。对我这个新手很有用。。的收藏着。。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知道是好资料。先加分,再收藏,以后慢慢看!谢谢楼主,期待更新!

网友E:
这名字是。。。《贺龙电脑》。。。吗?。。。。。。。。。楼主对于LCD改LED有一定见解吧?,。。讲讲怎么改吧。。。

网友:
还是高手啊,一般屏稍有点问题就都让客户直接换屏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名字是。。。《贺龙电脑》。。。吗?。。。。。。。。。楼主对于LCD改LED有一定见解吧?,。。讲讲怎么改 ...

纠结,好几个人问我是不是这个名字,helongcomputer是完全没有意义,当时随便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结,好几个人问我是不是这个名字,helongcomputer是完全没有意义,当时随便打的

呵呵 猜测的。。别介意。。。。。。。。。。。。。。。。请问LED怎么改LED呢?

网友:
很有帮助,期待续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上续集吧。楼主

上了吖,贴子最后有地址!

网友:
分析的很专业很精彩

网友:
谢谢,直接整理的东西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