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主板不触发 求网上找不到的IO 触发脚是那几个?

楼主(2013-06-29):
华硕P5QL 主板不触发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候又可以触发,能触发的时候,不动板 随便点都能触发,能正常进去系统,开着也没有问题,重起什么都正常,但放一段时间,或者有时候拆装一下电源线什么的,就不触发了,有时候放到第二天 开机却有能触发。。。5+3的原理,基本都能满足:开关针有3.4V ;跳帽有3V ;32。768KZ振晶一脚有0。14V。另一脚有0。31V。;PCI 3V 灯亮;RSMRST 在IO上,但找不出是那一个脚是,我跑了一下线,开关针一路经过一个电阻后接到IO的61脚。应该是PSON#脚吧?短开关后,61脚有电压跳变。63脚经过一个电阻后其中一路接到电源的绿线。没有跳变,(能触发的时候,这个脚变为0V)
是不是IO出问题了?

还有我不会找PWRBTN,SLP_3,PSon#应该是61脚。

有人有这个IO的图纸吗?IO型号是:W83667HG-A1     (WINBOND)

华硕P5QL 图纸 一直找不到,找到的都是PRO 或者其他型号的。。跟这个板不一样的!!!

================
补充:用手把南桥旁边的晶振按一下就可以触发,但不跑马,有时候摸几下 不自动触发,后短接开关针却又能触发一次。但也不跑码。偶尔次把这个情况又能跑码 正常进系统。。。。

压桥也没得。振晶换过,协容 换过,问题没解决。
==============
昨晚我发贴的时候,怎么弄都不触发,今天早上一来,我按上电源开关,一短接开关,却又能触发了。。。。估计我随便拨拨电源插头 CPU 内存等,可能又不触发了。。。。没有能力发现问题呢,书到用时方很少!!!! 难道跟BIOS有关系?

补充内容 (2013-7-1 15:36):
希望能给遇到类似问题的从业者一点点帮助。
处理结果:这个IO的99脚(待机有3.3V,电池时有3.0v)经过一个很小的黑电阻和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这个电阻焊点酶化了。估计是接近断开状态了,但有没有完全断开

补充内容 (2013-7-1 15:39):
但有没有完全断开,时间长了 可能是电容能冲到一点电,所以第二天来开就能开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但现象却实是这样。后来换了一个1K的电阻,一触就发了。开机2个小时 再开都OK。。。看来我得继续学习基础

补充内容 (2013-7-1 15:41):
此板折腾了几天,就差点动南桥了。。终于到此修复。

网友:
补充:用手把南桥旁边的晶振按一下就可以触发,但不跑马,有时候摸几下 不自动触发,后短接开关针却又能触发一次。但也不跑码。偶尔次把这个情况又能跑码 正常进系统。。。。

压桥也没得。振晶换过,协容 换过,问题没解决。

网友:
PWM BTIN 这个脚不知道是哪一个,没这个OI的图没哪位 懂得 麻烦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
昨晚我发贴的时候,怎么弄都不触发,今天早上一来,我按上电源开关,一短接开关,却又能触发了。。。。估计我随便拨拨电源插头 CPU 内存等,可能又不触发了。。。。没有能力发现问题呢,书到用时方很少!!!! 难道跟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