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 VER 3.1(H55) 无待机不触发另一例----RTCRST#引起(修复)

楼主(2013-06-30):
MS-7636 VER 3.1(H55) 无待机不触发另一例----RTCRST#引起

1  不触发,测试有ATX_5VSB, 32K晶振有波型, 开关有5V, 5VSB / 3VSB/3VSB_WAKE均无, 电池有3V,查RTCRST#,由VBAT通过R646供给的,只有0.7v低电平,去除JBAT跳线,量1 有2.9V,插上就掉到0.7V 。查图纸 VBAT—跳帽---RTCRSTS#---分别送到Q52(产生3VSB_en)、U74(转换V5A)和南桥,中间没有经过电阻。

2  怀疑有短路, 于是拆了Q52和U74,还是0.7V,剩下一中RTCRST#都是进入南桥,大概跑线都是直接从板后面跑到桥里,难道南桥有问题,RTCRST#应该高才对呀(暂时不管了,先认为它是正常后)。

3   先查一下待机电压吗,图纸5VSB产生由Q54受控于SIO发出的SYS5VSB_OFF, Q54是P沟,G应该低于5V才可能导通,正常为低电平。实际为高电平5V,再往上查SYS5VSB_OFF到SIO

4  . SYS5VSB_OFF由ATX_5VSB上拉,要SIO正常后才会拉低,
       先查SIO 供电49脚0V,82脚VBAT 2.9  83脚COPEN#,无供电怪不得了

5  再查VSB5V由U74从ATX_5VSB转换V5A经R428得来的,实测U74的4脚EN,原来也受RTCRST#控制,当然只有0.7V,还是绕回来(第一步)

6  只好重新检查RTRST#的产生,电池 、R337、 D14、 R646、 C502、c489等都没问题,U74和Q52已拆,难道真的是南桥有问题?

    为了验证是不是南桥问题,本着测试的心态,直接把U74的315脚短接,直接产生V5A供给IO,再量SYS5VSB_OFF被EC拉低为0V,5VSB产生了、3VSB_WAKE也有了,3VSB没有(因为第一步就拆了Q52)

再看图纸的5产生电路有这么一图, 3VSB可以直接由3VSB_WAKE直接转换过来的
但是RN18没装,而是由U23产生的,量了一下3VSB没有短路,随便找了一个0欧保险接上

按开关,居然亮机了。运行了几分钟,扫描了内存,摸南桥和各大芯片也不热,看来问题还是出在RTCRST#回路那里
断电把 开始拆的Q52和U74装回,断开R18复原

确定问题在RTCRST#,有怀疑就先更换D14、R337,再更换R646,一样是0.7V

想了一下,反正这个RTCRST#都是VBAT 3V过来通过电阻646生成,拔出JBAT,量了一下2脚对地阻直7K左右,通过计算刚好是0.7V,

     妈的。。。。是不是图纸对不上还一路去了其它地方没标了。。。
       直接把R646短了,量了跳帽RTCRST#马上出来了2.9V,插上ATX电源,5VSB 3VSB都出来了,点开关亮机了
       花了3个小时了不想再花时间在这上面。试机半小时正常,关机断电半小时正常。交货给客户

图纸:MS-7636 VER:3.1图纸 MS-7636 ver3.1(H55)

网友:
新手飘过~     楼主好牛啊,别说修了,这么多图纸我看的都有点晕。 学习了!

网友A:
这类板子没诊断卡 我直接丢的

网友B:
原来是R464阻值变大了,造成后级分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板子没诊断卡 我直接丢的

H55可以跑码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C:
h55  第一次遇到修H5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55  第一次遇到修H55的

是,第一次修H55,板子还未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R464阻值变大了,造成后级分压降低

R646确定没问题的,跳线前面的零件已更换过了。应该是后面引起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D:
到最后啥问题啊,短接搞定,楼主又说电阻没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最后啥问题啊,短接搞定,楼主又说电阻没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是分压出了问题,具体位置不明,经计算,将R646短接,刚好达到3v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技术没说的,思路清晰,我前几天也搞过一个h55没过保的,问题忘记了,只记得是换南桥就好了的,就跟你一样的板在我们料板箱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用飞线法可以解决吗直接将VBAT这个电压端连接 JBAT跳线  1脚

实事求是,在这块板子,这个情况下,这样解决了。客户要报高考查分,连保修都放弃,要先修好。很急,没有时间去求证具体原因

网友:
按图纸来看就是南桥拉低了,短接R646就好了,真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看来楼主 笔记本已经走火入魔了

网友:
这个最后还只个应急。不太放心

网友G:
桥上应该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上应该也有问题吧

其本功能正常 ,前后USB SATA 网卡声卡 都 正常,我都怀疑桥问题,不过这H55不碰为秒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R464阻值变大了,造成后级分压降低

嗯,这里的RTCRST#信号电压应该是通过南桥待机电压3.3VSB经过D14电压保护双二极管后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分压出了问题,具体位置不明,经计算,将R646短接,刚好达到3v

将R646短接还不如找个普通压降二极管代替本身解决故障,这样操作久了感觉容易引起大电流烧南桥。

网友:
分析的有点复杂啊,我修的话,先搞个3V到跳线针,看能不能开机在说!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H:
手上也有这种主板一模一样的,图纸也有,但是这款主板上不表元器件的号的。楼主是怎么确定元器件位置的啊,有点位吗?
比如你说的那个rn18的位置我一直找不到,虽然他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上也有这种主板一模一样的,图纸也有,但是这款主板上不表元器件的号的。楼主是怎么确定元器件位置的啊, ...

就近跑线,

网友:
查点位图看它是什么原因把3V给降了

网友(2016-06-22):
手里刚好有这款板子 故障描述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R646后面一定有电容短了,RTCRST#南桥端,会有一只电容接地,有可能是这电容,轻微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