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 ST-ATX315 +12V负载弱

楼主(2013-06-30):
该电源之前的故障的帖子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026

因之前修理之后,经测试发现电源3.3V供电有问题,只有1.8V左右,此次继续折腾。该电源无图纸,也只能我来口述,大家凑和着看吧

之前修理的时候,已经更换了3.3V线路上的电解电容。这次还是拆下来检查下。发现该电容无问题,容量符合要求的。

检查了3.3V输出端相连线路的元件,基本上完好。但还是更换了后面的C1815和TL431,本以为能搞定的,结果加电测量电压上升到1.9V左右。线路上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最后无奈的将疑点锁定在一只电阻上(负载电阻?)该电阻是3.3V和地线上的。

4环电阻,绿 灰 金 金,应该为5.8欧+- 5%的。实测为7欧多,问题也不大啊。但该电阻拆下来仔细看,中间部分接近发黑,似乎有高温烧过的样子,而且后面的2环“金”,看着象“银”了。手头上没有该型号的电阻,只能用阻值接近,功率相似的元件了。找遍可用的电源尸体,也就是10欧了。换上去,再测,电压上升到2.2V左右,看来真是电阻引起的问题。
继续找电阻,发现还有只20欧的。前面用10欧的还不行,那就串起来,来个30欧的。一测,电压到2.8V了,看来戏还是有的,继续翻电源尸体,又发现了只51欧的(绿棕黑金),换上去测,噢耶,终于有3.3V出来了。

在空载时再测量一次电压,+5V,OK;+12V,有12.2V;3.3V已经完全OK。看似已经修复了,但还是要上机(加负载)检测的。接上电源自带的12V风扇,测量发现+12V电压下降到12.6V左右。再加个光驱和硬盘,12V还只有12.7V啊,也就是+12V的负载能力差。

按电源负载能力差来测。2个大电容有170V左右的电压。{此次将这2个从富士康电源里拆出来的330UF的大电容拿下来测量,居然容量下降到220Uf左右了。怪事,以前换上去的时候测量过符合要求的,只得换了2个470UF的电容上去(实测有400UF)}。再测旁边的150K分压电阻完好。
2个C4242三极管也好的。旁边的50V 10Uf小电容也OK。

测494的第8和11脚,在空载时有2.27V电压;带上风扇有2.21V电压。顺带将相连的2个C1815管子也给换了,没效果。

前面修理3.3V电压时,将原来的S15SC4M管子换成了S30SC4M,只是电流大了些。同时将12V电路上的F12C20C的管子也给换了。应该说,12V线路上的管子完全没有问题了。

整得有些烦了,12V输出端上的电解电容拿下来测过,3300UF,完好。不过避免一些说不清的原因,还是给换了个,结果还是没用。

想到前面3.3V线路上加大电阻值,电压能上去。但是在12V线路上试,这行不通的。加个10欧的上去,结果电阻烫得厉害。但发现该电源在12V输出这里,没有加电阻(做负载用的?),只有那个自带的风扇,估计是做负载用了。

感觉该换的也都换了,可现在只要加大负载功率,电源的12V输出电压就低,顶多有12.7V左右,离最低电压值还有一小段距离啊。

还有其它什么可能性?

补充内容 (2013-6-30 12:51):
各位老大,不好意思,昨晚写贴的时候有些累了。误将负载弱时的电压值11.6V等数值写成了12.6V,造成了理解错误。

网友(点评):
能解释一下"测量发现+12V电压下降到12.6V左右。再加个光驱和硬盘,12V还只有12.7V啊,也就是+12V的负载能力差"这句话啥意思吗?

网友:
12.7V 低  不明白你的意思 请赐教

网友:
C4242:450V,7A,40W,  E13007:400V,8A,80W 。如果你的表不是快没电了,12.7V已经有点高了,通常我修电源后12V都是带载时不超过12.3V的,5V也就5.2V左右。51欧的电阻估计原来是5V的负载电阻,我看到好几个电源的3.3V是用22欧或39欧的,楼主的电源估计是TL431的电阻有点问题造成的(通常应该先调试变化阻值看电压有没改变才对)。电容用旧了直接换新比较好,如加速小电解电容和后级电容等

网友A:
描述的稀了糊涂。“测量发现+12V电压下降到12.6V左右。再加个光驱和硬盘,12V还只有12.7V啊,也就是+12V的负载能力差”。12伏到12.7伏是升了还是降了啊?????????

网友:
估计+3.3V仍然有问题。...

像楼主这样描述的+3.3V的修复过程拉看....多半是没找到故障点...

以前修过一个3.3V偏低的....发现是负载电阻阻值变小(当时用指针表实际测得的阻值为1欧左右)....然后随便换了十几还是三十几欧的电阻上去....然后电压直接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处理不是和你一样嘛?换了电阻电压正常了,只是我不太懂电源原理,是实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稀了糊涂。“测量发现+12V电压下降到12.6V左右。再加个光驱和硬盘,12V还只有12.7V啊,也就是+12V的负 ...

不好意思,大意,写错了。

是11.7V,我去改。

网友:
整个电源正常,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网友:
12V带负载后11.6很正常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观注
个人认为,ATX电源,在接负载后,+12V输出的电压至少要为11.8V以上。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提高12V,这也很简单,把12V的反馈电阻增大一点就够了,例如串接1K左右的电阻(1/4W),如果不够再加大阻值,多了就减小阻值,反复试几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