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河田机箱的“ATX-355WB&P4”电源怎样加油?

楼主(2013-06-30):
请问金河田机箱的“ATX-355WB&P4”电源怎样加油?因开机时声音非常响,想加油,但盖子上面只有一边有2个螺丝,另一边没螺丝,旋下2个螺丝无法拿下盖子,请问该怎样操作拿下盖子进行加油?

网友:
不是专业认识的话,你不好弄,,,因为怕你拆了装不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啊。到底你是机箱加油,还是电源加油啊??

网友:
是电源加油,该电源盖子上面只有一边有2个螺丝,另一边没螺丝,旋下2个螺丝无法拿下盖子,请问该怎样操作拿下盖子进行加油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给电源凡扇加油吧?

网友:
把电源外壳拆下来,

网友:
用手拨动扇叶,若惯性很好,就不需加油。否则,就换个风扇吧,还加什么油!加油也是白忙活,何况你也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