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PL-G不读硬盘 求解答

楼主(2013-06-30):
自用的主板 停电突然就检测不到硬盘了 并口串口都点测不到,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感觉是 磁盘阵列芯片vt6410坏了 不知道怎么检查!看机用u盘启动可以进PE 而且用手摸vt6410无温度。无从下手啊!!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这个要在BIOS中重新设置磁盘阵列。百度中查找相关的文章来看。

网友:
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试试,看看硬盘坏了没有。如果能检测到硬盘,那你得查你的技嘉主板的问题了。如果还是检测不到,那就是你硬盘坏了。

网友:
这板好像蓝桥易空焊

网友(点评):
大哥 是南桥 不是蓝桥...N L 不分嘛 [典型南方银

网友:
给BIOS放电试试

网友:
建议测一下串行口各对地阻值,如正常,关机测串口各电压,看是否正常,查VT6410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最快的处理

搞定了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兄弟

放电了 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