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笔记本主板la-5893P,现接电源0.01 0.02 0.04反复跳变

楼主(2013-06-30):
+3Valw短路,换了网卡,南桥,一个74门,一个apl5536;换后+3Valw不短了,对地变为75左右。
接电源不按开关, B+跳变 ,3V 5V也跳变;
把U31 bios芯片吹下,待机稳定为0.02 ;把+3Valw 转+3V的j5断开,待机也可以稳定在0.02;
现请教怎么维修思路,谢谢 附:图纸和点位

网友:
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拆点南桥看下电压是否跳变 不跳变换南桥 跳变换IO。

网友:
南桥 Io都换了

网友:
3V  还不正常 还有微短

网友:
嗯,是,只 +3V微短不好查啊

网友:
3V对地75不对,还是短路。。。

网友:
在线等高手,修一天了,没头绪

网友:
请问,由于拆下 bios芯片待机变为0.02,焊上就0.01 0.03 0.04的来回跳变。这个现象是待机不正常,还是自动开机跑电流?这个怎么进行判断,谢谢

网友:
继续寻求支持,请各位哥们帮判断下,是+3V微短,还是自动加电缺电压,应该是哪个方向,万分感谢

网友:
这块板子到现在也没有修好,客户不着急,在我这装了个台式机,现在是吹掉ec bios(即U31)后,待机0.02,电流不再跳变, +3Valw电压正常,U31没有问题,恳请热线的哥们帮助分析下,不为赚钱,只为技术,谢谢;
另外,电流0.01 0.02 0.04反复跳变时,用耳朵听主板,好像有元件有咔嗒声,但无法确定具体的元件位置,这个怎么确定,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