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技嘉主板EP43-DS3电路图,复位开关电路,原件BAT54C作用?

楼主(2013-06-30):
技嘉主板EP43-DS3,复位开关有一个5V电压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这个BAT54C?这个BAT54C的作用是什么,寻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网友:
没有它就不能复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箭头标反了 复位不是有5VSB 上拉的  楼主看后面是不是有个X  表示没装  那个BAT54C 也没装

复位时由 SYS_RST 经过0欧电阻R196 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四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箭头标反了 复位不是有5VSB 上拉的  楼主看后面是不是有个X  表示没装  那个BAT54C 也没装

复 ...

这下看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有哪位高手知道的。?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