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显示器在刚开机时,黑屏,重开显示器后正常?何解?

楼主(2013-06-30):
有一台ACER 19液晶 故障现象:在开机进入系统后的几秒内,显示器突然黑屏。然后重新关掉显示器,再打开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然后:当计算机待机,显示器黑屏的过程中,移动鼠标,显示器亮一下紧接着就黑屏了,这时重新打开显示器就又可以正常显示了。
      以上故障是在显示分辨率1440*900的情况下进行的,在1024*768的时候,没有任何故障。

网友:
灯管问题·。。。直接干就是

网友:
宏基19的好像灯管线脱落的常见额,你拆开看有没掉线{灯管线}!

网友:
灯管掉了,就不显示了。现在是1024*768可以正常显示。而在1440*900的情况下:只要不黑屏,就可以正常显示。如果计算机屏保后,只有再开一次显示器才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的电容鼓了。。

网友:
這是驅動板的問題。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自己去看看吧 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404-1-1.html

网友:
是高压板有问题,我尝试换高压板没成功,我也没弄清,反正换了一体板以后就好了,ACER的我换达3台,都是用一会儿就黑,关一下开关键后又可正常用,时间不定,反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