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305 一体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6-30):
  接到客户的机器,不加电,拆机发现  待机电流在0。3A到0.56A跳变,3.3V   5V  都正常,AMD南北桥  ITE 8512  I/0  开关有2.9V  电压    3.3V  5V 之后产生的电压是跳变得,主板有短路的吱吱声  可是量边全板也没找出短路之处啊  还盼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7-1 14:53):
我可能没说明白  3.3V  5v 的供电稳定  3.3V 之后产生的应该有1.2V  等是跳变的

网友:
可能还是,3 5V电路的问题

网友:
跳变就不对了,从这下手。。。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