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 LA-3781p 无待机 8734a无DH3 DH5 求思路

楼主(2013-06-30):
            一个LA-3781p主板,无待机不通电,查+5VALWP,+3VALWP无短路阻值150左右,8734a的20pin V+ 19v,6pin SHDN# 5v,18pin 17pin LDO5 VCC有 5v,8pin REF 2v,25pin LDO3  3.3V,  3pin 4pin ON3 ON5 也有5v左右,但就是没3 5待机输出,还有什么地方没注意的到的,求大神们指点,。。。我把PJ7 PJ5断开试过也没,把两组管子换了,两个电容也换了,没招了,求支招!!!!

网友:
抓下上管的波吧

网友A:
看有没有波形出来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是不触发,你应该重点检查开机电路!你的电流表估计是3位的,看不到待机电压。想想3V5V线性都出了,不可能没有待机电压吧。。。

网友C:
BST3 BST5 有4.8v左右,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波形出来

没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是不触发,你应该重点检查开机电路!你的电流表估计是3位的,看不到待机电压。想想3V5V线性 ...

是不通电,但我记得这个板应该先有待机的,电流表看不到,万用表量的到没电压啊

网友:
你看下SHDN#开启是5V是不是电压小了,他是公共点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T3 BST5 有4.8v左右,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要有8V以上。不过我个人理解因为没有产生3,5V,所以BST端升不了压的。PWM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通电,但我记得这个板应该先有待机的,电流表看不到,万用表量的到没电压啊

线性都出来了,没待机电压?可能么?

网友:
照你这样的情况 应该先把 3V 5V的高端管拆了 用示波器看3V  5V的G级谁有波形 先修有波形的 如果两个都无波形 。属于条件满足 不工作 先换芯片  如果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就把那一片的原件全部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 DN是线性电压 开启控制信号吧

为什么说SHDN是线性电压呢 线性电压电流是很小的,而且这是开启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怎么是线性电压呢?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那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最后我拆了南桥有待机了,但量了3,5v没短路 ,断开也没用,拆了南桥就有待机了,应该在PJ7,PJ5前就有给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