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 T220 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3-06-30):
三星液晶 T220 不开机一般是驱动板上贴片ic604坏 换掉ok... 顺便传上一bios

网友:
你试过了吗?

网友:
这个IC604是6脚的吧,能说出来它的型号吗?

网友: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虚焊的多点

网友:
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这个碰见好多,其实就是flash虚焊导致。
楼主应该是拆下来写的数据,所以再焊上去,正好排除了虚焊故障!

网友:
我下了个bios刷上去一样不开机 在网上查了大多是驱动板上6角那个ic604坏了没有5v 输出 就在排线接口旁边,哪有那多bios空焊的啊...

网友B:
我这一台满屏绿竖线的,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台满屏绿竖线的,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你多找下bios刷下试试 我之前在这个论坛下了个bios。。奶奶的装上去偏色 还原来的bios就ok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楼主应该贴个图上来,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C:
   模拟数字切换  怎么办

网友D:
楼主正解,6脚IC 5v输出不良

网友:
能说出来它的型号吗

网友:
这个芯片坏了,是白屏吧,三星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数字切换  怎么办

侧面的按键板,换按键,拆掉都可以的

网友E:
我本来是能点亮 一下灭了  怎么刷了楼主的那个就不显示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是能点亮 一下灭了  怎么刷了楼主的那个就不显示了哦

你原来是亮的你刷bios干什么,这个bios绝对是好的,我都试过

网友:
这个基本是通病了

网友:
是通病  没错

网友:
因为我是初学者吗  看论坛上大家说这个BIOSS爱坏,我就刷一个先试下  我那个后来查出来了就高压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正解,6脚IC 5v输出不良

可以告诉这个ic型号吗?以及 12v转5v 脚位图嘛?怎么测试好坏 谢谢 不吝赐教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一个类似的故障,可就没你那么幸运了

网友:
下了,刷刷我的机子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刷完MCU不好用 是这东西虚焊了

网友:
谢谢仁兄提供案例 我给大家补个型号图

网友:
这是给屏供电的那个场管吧 拆了直接飞跟5V线给屏就好了

网友(2013-08-05):
那个是管图像,虚焊的多

网友G:
那个是给屏供电的管子。型号不详,虚焊会引起白屏。他不坏的,加焊一下会好。还有那个25芯片我遇到过 ,不开机 原本以为程序坏了,拆掉之后没刷程序,装回去好了。还有这款机器按键漏电会导致模拟数字来回切换。

网友(点评):
赞同观点,我换按键的多些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焊了MCU那个25 IC好了。

网友:
想下个BIOS。没钱。哎。。。。。。。。。。。。。。。。。。。

网友:
全部加焊,一切OK

网友(2013-09-08):
谢谢楼主,刚碰见一个T220,通电后触发没有反应,换掉IC604就好了,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此机器有的是刷BIOS就好

网友:
T220的通病是不认信号吧  指示灯应该是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告诉这个ic型号吗?以及 12v转5v 脚位图嘛?怎么测试好坏 谢谢 不吝赐教

27楼非常详细 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碰见好多,其实就是flash虚焊导致。
楼主应该是拆下来写的数据,所以再焊上去,正好排除了虚焊故障!{ ...

虚焊的可能不大,,它不是功率元件,,,

网友(点评):
这管子工作环境恶劣,性能下降就会发热的。

网友:
没有实物图   对于我这小小白   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2017-02-27):
那个管子,其实就是个三极管,只不过6脚而已

网友(2017-06-09):
IC604是个管。。。。。。。。强拉能开机 不能关机。。。。。。。。。。。。。。是给屏供电的。。。。。。。。。。。。加焊可以。。。。。。。。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遇到过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
遇到过但大多都是虚焊的多一些

网友:
只遇到过按键板连键导致闪屏故障的

网友:
论坛上好多吧。

网友:
6脚MOS管,不知道是N沟还是P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发个图片就更好呢

网友:
这个是控制给屏供电的管子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试试

网友(2017-07-15):
我的虚焊了 ,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IC 604 加焊好了!表示感谢!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LZ经验不错,以后碰到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都是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可以用三脚管子换上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屏供电管子?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台满屏绿竖线的,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屏线坏了也这样滴 你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ic604是程序芯片吗,是不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6脚的5V供电iC不良吧

网友:
楼主麻烦把图上下嘛,不开机时不触发还是有电源灯亮不显示呢

网友:
什么型号的IC,加焊不行吗,确实是坏了

网友:
这个管子坏的特别多,我都是用驱动板其他地方的对调一下也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管子虚焊的少,一般都是损坏,不好找到,可将屏供电那个焊掉换上,屏供电直接连过去应急维修!

网友:
和屏供电的6脚管子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共同点,爱坏!

网友:
转换电压管,出了问题容易造成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之前遇到过

网友:
确实是通病 修到过不少

网友:
哦这机子没遇到过

网友:
感谢分享 最好零件位置图纸上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给屏供电的管子。型号不详,虚焊会引起白屏。他不坏的,加焊一下会好。还有那个25芯片我遇到过 ,不 ...

看来25芯片,有时加焊就能好,真不行再刷。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机器以后就可以秒杀了 呵呵

网友(2017-10-17):
通病,又记住一个, 记住维修思路了,谢谢

网友:
这个也遇到过

网友:
不断努力学习,记住维修思路了,还有那个25芯片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直接短接,不也行····················

网友:
评不了分了,不然就给你高分,只有支持支持了

网友:
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楼主正解,6脚IC 5v输出不良......

网友:
太感谢了,大在很需要有个客户说要换屏,太贵了

网友(2019-09-17):
三星不开机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339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