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的主板怎么刷BIOS啊

楼主(2013-06-30):
一个开不了机的电脑。检测卡显示37.怀疑是BIOS有问题。想刷BIOS。可是这台机器开不了啊。听到滴的一声后。键盘灯不亮。屏幕什么字也没有。logo也没有,就一个光标在那闪啊闪的。这个怎么刷BIOS啊?网上说用什么编程器?求解

网友A: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呵呵。麻烦介绍一下那个编程器哦。我不太懂。

网友:
淘宝去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
开不开得了机跟刷BIOS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修理员?不像吧

我不是芯片级的维修员。只是普通的维护而已。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没地方去学这些专业的东西。钱嘛。也没有。穷人一个

网友:
首先查下供电是否正常。再看看电压

网友:
编程器做得好的应该还还是西尔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麻烦介绍一下那个编程器哦。我不太懂。

有钱可以看看这个 带11个座 SUPERPRO希尔特600P编程器 烧录器 500P升级版 这个蛮贵的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LZ  你是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C: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确定BIOS问题  开机触发不
什么板子

这是个DELL品牌机的板子,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听到滴的一声,光标都看到了,这机器不就点亮了吗?怎么还说开不了机?你插个可启动U盘就可以刷BIOS了啊。

网友:
机器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的

本来有独立的。但是把独立的拿掉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编程器没?拆下BIOS刷进去!没有的话就找块一样的板试一下!

没有哦。我对这方面爱好而已。我并没有任何维修设备

网友D:
都有光标了,还说开不了机啊,主板都已经点亮了啊。如果想刷BIOS,用启动、U盘就可以刷了啊,要什么编程器?只有点不亮的主板才需要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光标了,还说开不了机啊,主板都已经点亮了啊。如果想刷BIOS,用启动、U盘就可以刷了啊,要什么编程器? ...

没有启动哦。滴的一声后。开机光标一直闪啊闪的。连开机LOGO都没有。键盘按什么也没反应。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刷BIOS的话,BIOS芯片上面有型号的,在淘宝买个编程器就可以刷了,五六百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官方下载BIOS,后看芯片的型号,编程器选型号。后读出BIOS资料保存原BIOS(以防下载的BIOS不支持板子)后在选中下载的BIOS,后编程进去,OK了

网友:
高手就是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确定BIOS问题  开机触发不
什么板子

那你就用风枪把它吹下来啊

网友:
600P,可惜有点贵。

网友:
默 默  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还没懂去啊

网友:
刷BIOS和开机有关系么

网友:
希尔特500P,,,去网上买一个吧,,支持目前为止所有的BIOS芯片,你还要买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