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742G 开机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3-06-30):
此机拆开就发现被人动过,Bios芯片,3V5V芯片,19V公共点,显卡都有焊过的痕迹。上电流表,待机为0.05A ,3v5v电压为0。量3v5V电感阻值正常。量公共点电压为0,烧机法测出19V连着一电容短路,拆下换掉,待机正常了,0.025A左右,3v5v电压出来了。开机,电流跳变2次后停到0.83A左右。量了一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应该是Bios问题,看了一下Bios芯片,想对照图纸,但找不到这机型的准确图纸,版号是LA-5894P的,下了个LA-5893P的,对照了一下,图纸上U18芯片是MX25L3205DM2I-12G,这主板上U18是ATM的Bios芯片,应该是被上家换掉的。订了一个MX25l3205D的Bios芯片。找不到La-5894P的Bios,同样拿了5893P的Bios刷上换上。开机电流3次跳变后上到1.32A,接屏有显了。接硬盘,进不了系统,一到滚动条就死机,用PE系统也一样。应该还是Bios版本不行。此机现在还在找合适的Bios。

网友:
哈哈,在这个论坛找到5752G LA-5894P的bios,刷上去搞定了,不错不错!

网友:
BIOS芯片不一这要型号完全的一样的也行吧。25的芯片很多的呀。不过专门订吧。

网友(2021-03-27):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