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都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3-06-30):
开关管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有些是NPN管有些是PNP管 是不能通用的 台式机主板多数是用NPN管 也就是高电平控制  尤其是CPU供电开关管 如果你是修主板就可以随便找个cpu的管换就得了 如果是笔记本要找个功能同的 一般我是这么找  如果之前的管用的是123脚输入4脚控制5678脚输出的话 就找个和这个一样功能的就得了  因为有些是123脚输入5678脚输出 有些是123脚输出5678脚输入 你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说电源开关管么

网友:
开关管不可以说都是同通的,看是N  管还是P管。还得看 电流与耐压、

网友:
肯定不通用 ,如果范围窄一点,讲液晶电源开关管,它的功率大致相同 ,所以这情况下开关管也基本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