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系类以上显卡GPU 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3-06-30):
各位前辈 9系类以上GPU 如何判断好坏呢 没办法打直 啊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没办法?不过打值也只能是大致上的判断好坏。

网友:
打金手指的AD线还有32颗电容

网友(点评):
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什么是AD线。现在PCI-E显卡和以前的AGP卡不同,金手指上没有D线! GPU的好坏也不是只看金手指的阻值,别的地方坏的可能多着呢。

网友:
打显卡金手指上的AD线还有什么的32颗电容................................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经验加实践,比如用NVFLASH ,用特殊的BIOS看看是否能跑码,用支持1X PCI-E工作的主板是否能点亮,核心工作温度,还有就是功率计,电流表,反正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多想想办法多试验

网友:
多多实践即可,不要抬嘴就问

网友:
不懂就问啊   谁都要问的

网友:
欧姆档低于1.2 算危险值

网友:
一块9600点不亮,核心也认不到,核心阻值0.3欧,电压0.9伏,正常的阻值0.4欧,电压1.1伏,估计核心坏了,测电阻的工具是单位里用来测0.0几欧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