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经验极的测量问题?关于电阻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3-06-30):
我有一个ATX电源,短接绿线有时能正常工作,+3.3 5V 12V电压都可以了来,但有时候出来大约10秒-10秒就掉电了,但还有一种时候就是一短接风扇转一下就掉电,开始以为是后面滤波电容的问题,打开盒子看了一下都正常,电源少的很少买来才6个月,电容老化可能性不大,在网上问了一下,说测量和第二散热片相连的电阻看是不是有问题,现在问题是和后面相连的电阻很多都是色环的,如果拆下测量工作量太大了,如果在线测量很多都是无穷大或1500-1700左右,请问下有没有方法快速 测量吗?电阻短路的很少,在线测量困难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拆下测量,还有是不是算出色环电阻的值在线测量和算出的差不多大就不用拆,相差比较大的就拆下测量!

网友:
太麻烦了,这种软故障只能拆开后一个个量,还要加电量电压。

网友:
妈妈的,我今天拆了6个坏电源,就没有一个有戏整好的,晕死,每个都说不清没有一个是可以换个东西就好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上电就保护,可以测量这向个地方,1,先看看后级电感线圈有没有烧胡,和虚焊。2,量一下负12V的三只二极管,有没有击穿。3,找一找后面的稳压二极管是否击穿!4,找找3V5V12V溃电阻1欧的喜欢坏!5,还有整流双二极管有时会有一只一边击穿!这些地方我都修到过,一般IC坏的可能性不太大,有的话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A:
在主板上有个黄紫金金的电阻,查电阻表应该是4.7欧,但是拆下测量只有0.06欧,开始以为是这个有问题,但是我拆了几个坏电源,测量这种黄紫金金的都是0.06欧,请问下这是不是正常的,总不可能我这里的坏电源这个电阻都坏了吧,由于没有好的这个电阻就不能比较,这个电阻和一个小的直插电容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有个黄紫金金的电阻,查电阻表应该是4.7欧,但是拆下测量只有0.06欧,开始以为是这个有问题,但是 ...

不可能的,这电阻就是4.7欧的,用电阻档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有个黄紫金金的电阻,查电阻表应该是4.7欧,但是拆下测量只有0.06欧,开始以为是这个有问题,但是 ...

电阻坏了只会变大,这不容怀疑电阻坏了!有些保险电阻好象也是色环,不知道它们的意思,看起来就是跟色环电阻一模一样的!我上次买个十几只,上面的颜色真的还搞不懂什么意思!要不是我自己亲自买的,还以为是普通电阻,但是并非上面颜色的阻值!对了,你的万用表0。06欧都能测得到,还真的是好!

网友:
拆下来量.在线路板量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