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G战警版无复位

楼主(2013-06-30):
是用在无盘的,手上七八块这板,几大通病无复位,VGA无显示,网卡不能启动!后两者勉强能搞,无复位就没招了,求大神门给个思路感谢,我对复位电路不熟悉新手!等等等急!有三四块都这样!

网友:
补充一下,8802A第二脚的PG信号正常在2V左右,但量有5V额!

网友:
跑北桥和CPU的线路

网友:
查时钟跟复位

网友:
我就是不太熟悉这两电路,所以想请教高手给个细微点的思路啊!哎

网友A:
你查下 发出的复位是不是被哪个拉低了 比如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 发出的复位是不是被哪个拉低了 比如网卡

电压是偏低才2.7V,复位不是南桥和IO参与吗?网卡也会影响复位吗?我换了个时钟还是不行,没思路修板太费劲了!

网友:
努力查查吧。,  这个问题是EN信号  或者PG 拉低了。

网友:
查CPU的PG脚 他是经过2个三极管给南桥 我有2块板也是这样 第二个三极管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