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BIOS在主芯片里面,板子坏了,BIOS怎么拷出来呢?

楼主(2013-06-30):
西数硬盘BIOS在主芯片里面,板子坏了,怎么办?从好的同样型号的硬盘把电路板拆下,装上去不支持,开机在检测硬盘那里很慢,能转进BIOS能看见,没有PC3000工具,有编程器,现在怎么解决?

网友:
没专用工具,处理不了...

网友A:
不一定要3000,其它工具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3000,其它工具也可以...

有便宜实用的其他工具吗?有的话工具名字叫什么呢?

网友C:
硬盘维修不像主板,搞个风枪就行了,你没有专业工具肯定是搞不了,你说的这种必须要用UDMA或者MRT才可以,只要盘能就绪,就有办法恢复原始BIOS,很简单,读出ROM备份模块,然后重组BIOS文件即可。

网友D:
TREX可以搞定,读取磁道,生成rom,再回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维修不像主板,搞个风枪就行了,你没有专业工具肯定是搞不了,你说的这种必须要用UDMA或者MRT才可以,只 ...

没有备份模块怎么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REX可以搞定,读取磁道,生成rom,再回写

TREX 是个软件还是硬件呢?板子都坏了,不工作了,还能读取ROM在生成吗?读磁道也会自动生成ROM吗?

网友:
楼主你不是这行的人,我建议你不折腾了,你玩不转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EX 是个软件还是硬件呢?板子都坏了,不工作了,还能读取ROM在生成吗?读磁道也会自动生成ROM吗?

原来的板坏了,换上一块好板,硬盘就能工作了,只是不能认盘,硬盘工作的情况下,读取ROM的备份模块,就能生成BIOS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备份模块怎么读呢》

换上一块同样的好板,就能备份模块,读取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便宜实用的其他工具吗?有的话工具名字叫什么呢?

你这个西数ROYL家族的盘,支持的工具有PC3000 UDMA ,国产的效率源工具,MRT工具,DFL工具等。
还有一个TREX工具。
购买工具当然需要成本,而且,都是几千以上的费用。
但是,除了有工具之外,还要懂相关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PC3000吗

盗版的PC3000支持不了,正版的PC3000 UDMA要4万,所以,工具对于你来说承受不了。
当然,除了这个PC3000以外,还有其它专用工具,价格也不会太便宜。

网友E:
解决的办法,其实挺简单,就是换块同样的好板,然后,用专用工具备份ROM的备份模块,用专用工具生成BIOS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解决的办法,其实挺简单,就是换块同样的好板,然后,用专用工具备份ROM的备份模块,用专用工具生成BIOS程序 ...

MRT Pro硬盘维修数据恢复工具网络版    说是 替代pc3000-udma   说是西部数据专修模块,希捷专修模块,  日立专修模块,淘宝上只要1500元,还送300G固件,问问罗工这东西能用吗?能解决类似和其他PC3000能解决的问题吗?真的能够替代PC30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RT Pro硬盘维修数据恢复工具网络版    说是 替代pc3000-udma   说是西部数据专修模块,希捷专修模块,   ...

MRT模仿了PC3000 UDMA的界面,功能当然不能跟PC3000 UDMA 比,不过,价格比UDMA便宜多了。
处理你这个盘的故障,用MRT足够了。
不过,1500的价格,只是使用一个月,总价在15800元。

网友:
我们乡下买这工具看来确实是很不划算,板坏的能拆BIOS的就换同型号的板,有坏道的也只能用MHDD修点坏道了,做不好也没指望了。

网友:
跟是否乡下没关系,只要有心做这个行业,可以去别的城市回收硬盘,收回来修好,卖钱,利润是非常高的,一个坏盘10元左右,修好以后卖一两百,利润是多少,想必大家都会算,

网友:
可是如果有些硬盘被拆开过,进了有不干净的空气,这又要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又要什么工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