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藕合电容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3-06-30):
显卡与北桥的藕合电容被腐蚀,从图纸看不出具体参数,用什么电容替换?

网友:
这个料板上去拆就可以了

网友:
在料板上北桥和显卡之间的电容拆下就可以了,这种电容容量很小,不好判断,在相同位置的拆就可以的

网友:
料板上去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