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电路图

楼主(2013-06-30):
求此板中的PU1芯片,

网友:
测得上管的G极通过保险电组到达PU1上方电阻,但上方电阻没有电压给G极,
上管不能,CPU没电压,

网友:
上管的PR36连到那个芯片上方一排,另一端没电压出来,肯定是这个芯片坏了

求此芯片型号,还有可代换的产品,为12脚芯片

网友:
RT8800.........

RT8800 AP-C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