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TEK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3-06-30):
近来修一组装机,主板贴有个商标是SCLTEK,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主板,搜索论坛也也没有这个牌子的,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SE 硕泰克,哥哥

网友:
是soltek吧,硕泰克主板。845年代或者更早就有的一个品牌。我接触了很多845的soltek主板,烧内存槽的几率特别大,所以有印象。

网友:
嗯,是第二个字母打错了,是硕泰克主板,945主板,这个主板原来不跑码,加焊北桥后跑马了,就是不亮机,不知道该搞哪里了

网友:
顺便求助,请大家帮忙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问题,就是跑马不亮机这个故障

网友:
人人看得出就你看不出?

网友:
索泰克还有出945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