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A主板上MAX1993E的POK脚断开就可以开机

楼主(2013-06-30):
俺电路新手,实践老手。。。。。刚回老家帮人修一联想天逸F30A主板
是同行换显卡换短路了,没修好放了大半年,俺拿来果断摘掉显卡NV7300,测试一下,不短了,经过各个测试决定上电看一眼。。。电流来回蹦凭经验看来就是显卡问题应该换一个就好。悲催的事情来了,估计是板子放的太久受潮了,上一旧7300显卡(这显卡也是放了不知道N年的)途中,温度到达185度时只听板子上咔咔咔。。。几声心碎的声音。。定睛一看:哇咔咔。。。显卡鼓包了,温度不高啊,风枪头且有三厘米以上高呢(因为知道这芯片爱鼓包所以本来就调的高)。。。在几秒的愣神中。。。哇咔咔主板显卡周围也好几块鼓包,立马断掉BGA开关。。。无限郁闷中。凉后拿下仔细看,正面背面显卡附近直接有板层脱了,深绿的地方变浅绿。。。测试,显卡短路。。。上BGA,小心翼翼摘掉显卡。。。测试,不短,上电。。。触发到0.2左右0.3左右,掉电。。。且待机从正常的0.007变成0.033。无限悲催中。。。查看显卡供电max1993e各脚位,经过一番折腾,结果把POK就是第四脚断开后,触发,开机正常。显卡无供电。。。弄到新7300显卡,上BGA,一次成功,测试显卡电感对地.007,感觉正常。可是问题来了,显卡一直没有供电,只要接上POK的PR16,一触发到0.3左右0.4左右,掉电。。。且待机从正常的0.007变成0.033.
且正常待机下只有14脚V+有电压,其他的只有触发后才会出现VDD\VCC\BST\DL电压,这些均为5V。本人对跑电路几乎不翘。待机下需要具备哪几个电压,开机后哪几个要有电压,还请各位大仙指点啊。。。急急急

网友:
如果直接断掉POK,就可以正常开机,且电流0.5几0.6几0.7几0.9几0.8几0.9几,不断跳变,然后上1A。我知道凭词议POK应该是电源好的意思,但是芯片需要各个条件都满足以后才会输出电源好,这条件都是什么?都各什么电压,请指点,救人一命胜过。。。。。。。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不对吧  有些条件没出来

网友:
请问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