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号GC5A

楼主(2013-06-30):
待机0.01 自动上电跳变0.02   待机有3V 5V   EC 有供电 有复位,有时钟 BIOS波形正常。  输出S5_ON  3.3左右 转换为3VS3 5VS5给HM55供电。桥的时钟,复位,晶振都正常。但是SLP_3# SLP_4#没有输出,导致SUSON MAINON 没有电压输出。桥的BIOS没有波形,请位是哪里问题

网友:
PCH 25M晶震看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