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块钱收的纽曼平板电脑,卡LOGO怎么办

楼主(2013-06-30):
顾客拿来一台平板电脑,说是开不了机了,叫我帮他修一下,我一开机,就卡在如图 后来说修不起,就收了它,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如果有谁知道,给小弟说下,谢谢

网友:
重刷一下就可以了,去官网下载一下

主要是装不上驱动,电脑发现不了平板,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只能看到SN码,查不出具体的型号,感觉是纽曼T9的,下了固件,也问客服要了升级驱动,还是驱不了

网友:
直接加焊里面的BGA!!风枪就可以搞定它!修了不下数台!

网友(点评):
主控是A13的

网友:
先把无线的天线从主板上拆下来,无线模块坏了也会卡机

网友:
固件坏了吧  刷机就好了

网友(点评):
装不上驱动,没有办法升级固件,在资源管理器里看得到设备,说设备不能启用,我用卡刷,把固件装到内存卡里,插上后,怎么看不到内存卡,没思路了。帮帮我

网友:
先软后硬   刷下固件看看先!

大多数安卓的平板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都不知道这款机子是什么型号的,自己感觉好像是纽曼T9的,但是一直装不了驱动,所以没有办法升级固件。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得到,一点击就说该设备不能启用,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