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进水,开不了机,已修复

楼主(2013-06-30):
机型:DELL 1464
板号:DA0UM3MB8E0
故障:进水,开不了机
检修过程:
       接手后,目测,进水不明显,没有腐蚀烧痕,通电,有待机电流:0.008,有+3.3V_ALW,+5V_ALW,触发后上电至0.028不动了,至此,+5V_SUS,+1.5V_SUS能出来。
       根据此机的上电时序,1.5V_DDR_PWRG没有出来,HWPG信号,由五个电源好信号相与而成,电阻R326,上拉电压有+3.3V_SUS,与电源好信号相连这一端没有电压,这是不正常的(用烙铁焊开R326,一端连接焊盘,有利于测量,免得取下后量得不好就飞了,两端皆有+3.3V电压)。
      再根据时序:检查EC发出的ICH_RSMRST#,SIO_PWRBTN#信号,前者触发后有3.3高电平,后者没有电压,南桥在满足自身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发出SIO_SLP_S5#,SIO_SLP_S3#解除休眠信号给EC进行下一步开机动作,这两个信号在触发后也有+3.3V高电平,说明南桥至少响应了开机动作。回过头分析EC发出SIO_PWRBTN#信号,为什么没有电压,反向二极管D17两端皆没有电压,说明EC并没有响应开机,检查EC的供电,复位,时钟,皆正常,如前描述,触发后能发出ALW_ON,SUS_ON,至此,可以分析出EC:ITE8502E本身有问题。
       准备直接换的,感觉EC坏的不多,加上是进水的,就先用烙铁把EC加焊一遍,上电,D17一端有电压3.3V了,按触发键后电流唰唰的上了,省了个EC,呵呵。
       发此贴希望能与修友们共同勉励,共同进步。

补充内容 (2013-7-1 08:58):
EC响应了开机,要不然ALW_ON,SUS_ON怎么出来的呢,呵呵,描述不准确,只是SIO_PWRBTN#信号没有3.3V

网友A:
条件满足时,EC发出跳变的SIO_PWRBTN#给南桥之后,南桥才发出s3#和s5#,你说南桥已发出这两个信号,那就说明SIO_PWRBTN#是正常的。到最后为什么还是修这个信号呢?不接,望赐教!

网友B:
楼主,南桥没有得到PWRBTN也能出1.5SUS

网友:
南桥都没有收到EC发出的高低高开机电平,怎么会发出SLP3SLP5呢?楼主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南桥没有得到PWRBTN也能出1.5SUS

你说的对,触发后1.5SUS就出来了,但1.5V_DDR_PWRG没有出来,后面电流就上不去了,这个机器有点奇怪,按理说SIO_PWRBTN#没有3.3V高电平信号给南桥,南桥怎么能发出SIO_SLP_S5#,SIO_SLP_S3#解除休眠信号给EC呢,当时修的时候我也有点纠结的,后来想既然南桥响应了开机,EC的工作条件也具备,SIO_PWRBTN#唯独没有电压,所以才对EC动手的, 这个机器我也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满足时,EC发出跳变的SIO_PWRBTN#给南桥之后,南桥才发出s3#和s5#,你说南桥已发出这两个信号,那就说明 ...

按理说SIO_PWRBTN#没有3.3V高电平信号给南桥,南桥怎么能发出SIO_SLP_S5#,SIO_SLP_S3#解除休眠信号给EC呢,当时修的时候我也有点纠结的,后来想既然南桥响应了开机,EC的工作条件也具备,SIO_PWRBTN#唯独没有电压,所以才对EC动手的, 这个机器我也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小弟的Z470机器,sio_pwrbtn  这个信号不跳变,, 请教

网友:
我也有台国外DELL7110的进水机器在修。开始是3V后级短路 烧出来是声卡坏了。EC也击穿了,换后现在机器待机有3V没有5V  。待机0.002-0.005跳动触发后0.005不动,5V出来了。SIO_PWRBTN#也没有电压。。有点纠结了。。。哪位哥们有這图纸哪?板号    DAORO3MB6E1 R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