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时好时坏,时有待机,时无待机,时能上电时不上电

楼主(2013-06-30):
                         大早上一大款客户拿一笔记本来修,说话很沉重,说老板修笔记本不,我回答修,他从包里拿出来一个IBM R400笔记本,我说检查一下,插上电流表无待机,感觉可能是什么电路坏了,但IBM不好修报价500元,他说修吧,让他坐在一边休息,我开始拆机,拆开后奇迹出现了,竟然好了,磨蹭磨蹭给他装起来,大约20分钟后开始装,装到一半在测试一下,发现上电流只有0.1左右,不动了,,,,,,,
                       又开始拆机拆开后检查内存无电压,因为开机后第一个产生的电压基本都是内存供电,发现无1.5v,在查1.5开启信号来自u61

经检查u61第10pin无电压输出,而且有轻微的腐蚀,进行清洗后加电测试,又神奇的好了,感觉应该是空焊了,进行加焊后开机又正常了,多少次测试都没问题,开始装机,装好上电没问题,玩一会也没问题,把螺丝上完装上电池开机没反应,可能电池没电了,插上电流表发现无待机,电流0.00,难道是电池有问题,拔掉电池,放一会,还是无待机,电流0.00,有点头大,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客户有点不耐烦了,上网搜了搜,很多都是什么U61供电有断线的,又一次拆开检查发现网上说的都不符合我手上这个主板,ibm就是不好弄,但此时主板又神奇的好了,待机0.02开机电流1.59左右,接屏亮机,都没问题,感觉好像就是网上说的断线了,我用力使主板变形,怎么折磨它都没问题,现在都正常怎么修啊,在装起来看吧,也不能等啊,装好也能用,完全正常,用电池也能开机,用电流表也能开机,就告诉客户修好了,客户接过电脑悲剧发生了,客户关机后就在也开不了机,与来时一样,他说能不能修好,修不好就算了,我说修好是肯定的,都换了好几个芯片了,成本也花了两三百块呢,客户说要不我给你成本,不修了,你说这钱能要么,,,,,我说在试试吧,,,客户最终又给我修了,又开始上网狂搜,在网上的一篇关于u61的帖子揭开了它的面纱,还有一个信号,叫BAT_VOLT,刚开始没注意到,因为bat是电池的意思,应该与电池什么什么有关,在待机时我测量次电压一会是1v 一会是6v反正就是时时刻刻在不停的变化,看图分析:

u61第57pin电压有r413 r422过来的,在点位图上找到这两个电阻,拆下测量电阻没问题,接着把57pin相关的电容全换掉,还是一样,电压不停的变化,最后把u61给拆了电压不不变了,稳定在5.8v,经过计算此处电压在5.4v左右,可能是万用表不好吧,开始找料版,发现竟然有个一样的板子,显卡没了,可能是上次换显卡没成功吧,因为是灌胶的那种,经过测量这块主板待机时u61的57pin是5.7v,直接把u61拆了换到这块主板上,待机时测量电压不变了,开机亮屏,疯狂的装机多次测试,并敲打一样的稳定,ibm就是好货,当然敲打没让客户看到。

网友A:
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高手来解决

我不说已经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电压检测口也会坏的呀,这种软故障就是难道,时好时坏的。

网友:
TB是最容易坏的了。BAT_VOLT(电池电压检测,此信号要大于2.5V小于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