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宏基,G41主板,开机不触发,UZ1086G通电发烫

楼主(2013-06-30):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G41主板,开机不触发,UZ1086G通电发烫,以为网卡坏了,直接把网卡吹了,还是一样

网友:
稳压管!!出待机3.3,给网卡,南桥!拆了网卡还是发烫,就是南桥了!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的,南桥也发烫
,判死刑了

网友:
应该南桥坏了,你测下。。。

网友:
肯定南桥啊 把南桥也换了

网友:
测量所有USB接口的+ -数据线和+供电,其中有短路的可以判定南桥挂了。

网友:
网卡拆了还短,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换桥

网友:
这种差不多这这两样子

网友:
既然不触发,那你先打值,在测触发条件啊!

网友:
这两天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子真的好多啊,都是以上的问题

网友:
雷击导致吧。手里也有几块了。

网友:
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