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90BT07右侧有15公分宽显示不正常,求教

楼主(2013-06-30):
三星LTM190BT07右侧有15公分宽显示不正常,开机自检的时候右侧全是白色竖条,进入系统显示基本正常,但是整个屏有五公分宽的横向波纹晃动,请老师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这型号的屏坏的太多了.

网友:
你上一张图片看一下吧..看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说不定能修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呢,说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