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G无CPU供电 掉电。

楼主(2013-06-30):
      上电电流到0.3A掉电 无CPU供电,CPU后面的大电容过了之后电流跑了起来应该正常,再次开机又原故障
,再次换CPU后面的电容还是一样。1.5V/1.05/1.8都正常,CPU供电管理芯片44脚VR_ON有3.3V了,但48脚
的+3VS才有1.06V,+3VS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请教高手。?

网友:
+3VS是哪个出来的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ompal LA-4494P.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ompal LA-4494P.pdf

网友:
NEC 大电容坏了???

网友:
几颗电容代换的!!最好用6颗330代上去!!要不然就会出现掉电不开机的现象!

网友:
pr134第二脚是1.06v那电阻那边的一脚是多少伏如果是3v那说明这个电阻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如果不是3v查3vs的来源

网友:
平时都是用四个470的并上去的,PR134一脚+3VS只有1。06V

网友:
先把PC118去掉,不行就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的图纸是ACER4736的吗?

网友:
是的,现在已经修显示了。但进不了系统。等正常了再写出来。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机器用酷睿的CPU无法装系统,换成赛扬的一切正常,至今无解,

网友:
+3VS应该是3V待机经过场管转换过来的 你看看去了哪些地方 先断开其他地方 再看

网友:
确实是+3VALW没转换过来的,是5VS_GATE这个信号为低,最后是查到是Q3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