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3-06-30):
19寸显示器型号为m9WJU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几分钟以后按按键没反应,不定时的出现黑屏指示灯常亮,这问题纠结,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步一步检测了 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现象 再不行就只能用替换法 测试了 没有别的捷径

网友:
换按键 换程序

网友:
像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先查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按键也正常。就差没换驱动板了

网友:
100支持你。肯定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