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水牛闪屏的维修,原来是适配器的故障

楼主(2013-06-30):
一个大水牛的显示器,屏亮度不够,换了高压板也是。。。。
最后又换综合板。。。
纠结了几天。。
最后一次修,朋友对象说适配器在响。。
换了个适配器,好了。。
打开适配器发现里面一个电容鼓包了,换了以后,也好了。。。

网友:
楼主肯定没有测量12V对吧,这种情况12V肯定异常的!
要么电压偏低,要么交流纹波比较大!

网友:
试屏的时候,应该用自己的电源。

网友:
买个可调电源吧。修显示器,测灯管,修本本,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