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有+5V SB,+5 PS-ON,无输出!!

楼主(2013-06-30):
一金河田电源,有紫色线+5V SB,有绿色线 +5V PS-ON,但是短接绿黑线后无输出!下一步该怎么检测YA
电源

网友:
台机电源有什么修事 直接换就行了 麻烦

网友:
主功率管检查下

网友A:
先把494 的3脚4脚短接看看有没有输出,若是有输出,主要看494后面的电路,若是没有就主查推动电路和开关管13009和其周围的零件
反对楼主:
3.0
雷动九天
反对楼主:
为什么要短接494的3、4脚?

网友:
拆机看管理芯片型号 对应型号上网查关键脚电压 望闻问切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检查芯片的推动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查推动三极管、主开关管及其它旁路元件(限流电阻、二极管、小电解电容等)

网友:
淘宝上30买一个 省事 现在电源坏 5VSB应该都有的

网友:
有短路的,保护起来了仔细查查看

网友A:
因为494短接后,他把后面的电路断开了,跟前面的电路形成回路。

网友(2013-08-01):
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