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06-30):
机器接到手故障为开机电流到0.6A左右掉电!拆机测CPU无供电,其他电压正常!首先更换了TPS51621供电芯片。无果!!开始查CPU供电芯片的上电时序!

测26脚只有三点几伏,根据图纸可知应该是有5V过来才对!延图纸去修5V!

经图纸查到这个二级5V是由 待机5V电感PL6连到U10 D极 按开关后U10场馆导通 而产生的二级5V     !测U10 D极(输入极)5V正常 G极待机时就有3V左右的控制电压! 怀疑此场馆软击穿! 更换后5V 正常导通! 此机修复!!    因等着下班,文章写的有点乱,凑合看吧!!

网友:
汗颜   楼主直接换   先不查查条件。。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能以最快的速度修好就是最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有图纸对照着还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0这个场管是 P沟道 场馆吗  G级 正常开机 时候为低电平状态吧

伙计。。经常看到贴中有你的回复。。真的是以坛为家~

网友:
手上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就直接更换了! 本想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没想反而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0这个场管是 P沟道 场馆吗  G级 正常开机 时候为低电平状态吧

正常开机时候G级是高电平,电压应该是从保护隔离电路过来的,是个19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