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暗屏

楼主(2013-06-30):
  现在修了一个4411sHP本本,最一开始的故障是就了点可乐不亮了,   最后修好亮了什么都正常,正要往上装机 时候点了一下机发现不亮了我以为是没装好可是发现屏有字就是没有背光,   屏是好的线也是好的那故障就是在主板上面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我也看过基地的好多帖子但问题都不是,,有的是开机条上 的小芝麻官还有的就是背光 我都试过但是都没用  外接是正常的键盘什么都是正常的  就是屏没有背光。。我也看到有的高手飞线把那个背光搞好的  我没飞过线也不知道怎么飞     有哪个师傅修到和我一样的故障  好像电压都偏大一点   哎头疼啊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要看到屏上给背光的供电上去没和

网友:
pw开启  有5V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以前好像是3.3V    给背光的供电电压 有这么几个10.几v3.3v 和5v

网友A:
貌似是屏线问题吧。你把B壳拆了看下屏线在屏轴的折叠处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B:
找个3.3V飞线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屏线问题吧。你把B壳拆了看下屏线在屏轴的折叠处是否有问题。

我都是单试的  单板   单屏   单线    屏线换了还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线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3.3V飞线就搞定了

师傅在哪上面找个3.3V又飞到那里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师傅在哪上面找个3.3V又飞到那里那

快点告诉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单试的  单板   单屏   单线    屏线换了还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线的事

哦,暗屏时板子是否接着开关板,你可以在按开关后就将开关板拆了。之前我遇到过接上开关板上电就会暗屏,不接开关板,直接短接触发点开机是正常的,你看是不是开关板引起的。

网友:
所以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款机子不插开关条就要暗屏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和你同故障   最后查到屏线断了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点告诉我吧

你从屏的保险,飞到高压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快点告诉我吧

高压板有个3.3V 没有了,飞过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暗屏时板子是否接着开关板,你可以在按开关后就将开关板拆了。之前我遇到过接上开关板上电就会暗屏, ...

我也试过了不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和你同故障   最后查到屏线断了一根

你的命为啥这好    可是我的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有个3.3V 没有了,飞过去就OK了

高压板??    在哪  说的清楚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