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楼主(2013-06-30):
PCB版本号:BA41-01129A
接到一台此机器.有时加电到0.3A就不动了.有时又可以亮机但是进WINDOWS又掉电。拆开发现亮要的时候风扇也从不转。求大仙帮忙

网友:
按照论坛的说法去掉主板上硬盘那里的一颗小电容还是不行。另外想说下此机待机电流为0A。跪求大虾帮忙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用的是nec大电容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果然是这个问题换了6个330的就好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按照楼主的提示修好了

网友:
呵呵,捡到宝了,几乎所有的NEC大电容机器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用的是nec大电容吧 换4个 330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