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隔离不过 DISCHARGE2信号为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不?

楼主(2013-06-30):
T410隔离不过用电源DISCHARGE2信号为高不正常  -PWRSHUTDOWN 3.3V 正常。。用电源的话DISCHARGE2不是该为低吗?怎么是高呢?。现在插电源待机0.06  BD41760发烫。 我把DISCHARGE2接地 能自动触发。 U61 需要什么条件2脚才会发出低电平啊。。。  知道的麻烦说下啊。。谢谢 。

网友:
你把Q78或Q91拆了看下DISCHARGE是否为低了,BD41760是TB吧,TB异常发烫不正常吧,TB也是最容易坏的了。估计是TB挂了。

网友:
要追本溯源撒

网友A:
-EXTPWR是为高电平还是低。TB58脚有没异常。待机电流偏高了。还是按不触发的条件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TPWR是为高电平还是低。TB58脚有没异常。待机电流偏高了。还是按不触发的条件测吧。

-EXTPWR 是低 TB58 0.05正常 电流高了 但是把DISCHARGE接地 就待机不高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PWR是为高电平还是低。TB58脚有没异常。待机电流偏高了。还是按不触发的条件测吧。

难道H8得问题?DISCHARGE是H8里面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XTPWR 是低 TB58 0.05正常 电流高了 但是把DISCHARGE接地 就待机不高了 奇怪

DISCHARGE2是受控于EC发出的DISCHARGE Q14G极,面Q14D极接的是Q44G极,Q44D极接的就是DISCHARGE2   详情加Q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CHARGE2是受控于EC发出的DISCHARGE Q14G极,面Q14D极接的是Q44G极,Q44D极接的就是DISCHARGE2   详情加 ...

43913538  我的 现在能开机了 但是一显示就掉电 无语啊。。

网友(2014-07-10):
这个和北桥 有关系吧

网友:
又是个TB的经典问题啊,查下TB的外围看看,发烫有可能TB坏了哦

网友:
看看DOCK里面有没有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