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用ADSL猫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30):
   首先说下情况,ADSL猫拨号上网的,经常出现网络慢和掉线的情况。
网络慢,就是ping当地的DNS延时很大,1000以上。有时候有32。随即性的很不稳定。
经常掉线,就是在ping当地的DNS的时候经常会断,过一会又好了,我用的是路由器拨号的。
  在网上找了资料,一般这种情况是电话线路衰减不稳定。在猫里可以看到上行和下行的速率,我是中国电信4Mb的.在猫看到的速率很不稳定,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我一般都重启猫的。
  最近发了很奇怪的事(对内行来说肯定是不奇怪了)A猫能正常使用,我把路由器断电了,下班回来后发现上不了网了。看ADSL猫上的指示灯(DSL)这个一直闪烁,也就是上不了网了。常量才可以的。
  第二天,我用了个很久的B猫一直闲置那里的,接上后,1分钟后。可以正常上网。过了几天又上不了网了。也就是DSL这个指示灯闪烁。换回A猫,B猫。终究不行。。难道是线路的问题。我用测线仪测了下测线器4指示灯常量。反正我也不会看了。应该是有信号的吧。换回B猫。又可以上网了。。。

  我把ADSL猫里自带的电话线插在猫和测线仪上,4不亮。。好吧,我暂且就认为4常量就是线路有信号了。问题会不会就出现在ADSL猫上了呢?
  用过ADSL猫的各位大侠说说你们的经验啊。

网友:
电话线应自带电 4号灯是会一直常亮 dsl灯长闪烁可能是猫坏 局端有问题 线路受潮阻抗大没法链接成功 可以找电信报修

网友:
电话线应自带电 4号灯是会一直常亮
大侠可以说下电话线自带电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现在电话线都是局端供电的 这个是常识 你可以百度具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话线都是局端供电的 这个是常识 你可以百度具体原因

一般电话线是是4芯的,但是实际上只需要2芯,跟网络线不同的是电话线可以随便接没有线序的,只要保证电话头是中间2个接触片就行。拿电话线或者网线接都可以,电话线对线缆的要求很小

电话线上的电压是由电信部门的交换机反馈过来的48伏直流电压,供电话机正常工作。在电话机振铃时,振铃电压为120伏左右的交流电压,也是交换机的铃流电路传过来的。

大侠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貌似俺搜索能力差),局端供电,就是电信部门的交换机反馈过来的电压吗?

网友:
静态时,电话线上是直流50来伏的供电。打电话时,有交流成分耦合进来,电压高一些,具体没测。貌似要过语音分离器再接上ADSL是规范的接法。

多谢了,我没有安装电话的

网友:
要是换成我,立马打电话给电信,压根不用自己折腾的事情呀,我交钱,电信就得给我上网,我的电脑上不了网就找他们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呀,呵呵!当然,时断时好的情况,也是找他们处理,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电信老贵了,可是服务没得说哪个好呀·!一天准给你搞好~!

网友:
打10000号,连续投诉3次绝对行

网友:
你用的不是带路由的猫吧  假如是的话这种问题肯定会有的

网友:
哎,我家里的也是用猫上的网,时常掉线

网友:
你的猫是不是有IP那种  有的话看下是不是和路由器IP冲突

网友(点评):
192.168.1.1 192.168.2.1 WAN接的猫,不会冲突的

网友:
叫电信的来就知道了  何必那么折腾呢

网友:
电话线可以接RJ45水晶头,也可以用RJ11水晶头,都是接中间的两个插口上,没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点评):
没有正负极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