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E40(AMD独显)0190报错原因

楼主(2013-06-30):
一台E40,AMD独显的,故障为开机黑屏,外接无显,电流1.2-1.5跳变。
到手发现显卡被补焊。此板显卡有黑胶,补焊肯定不管用,于是直接拆下,换自己拆机的显卡。
掉了一个点,完美补好。
再开机故障依旧……
查触发显卡供电没有,晕! 最后发现时供电IC腐蚀,清理、补焊、飞线……后,终于OK。开机内外屏都可以显示LOGO了。
原以为到此可以收工了,没想到一会出现0190:circuris battery low 什么的错误。大概意思是检测某个元件或者CMOS电池有问题。几秒后,自动关机,再开依旧。

头次碰到,以前没遇到过。于是分析,主板里可以检测电压的只有EC和南桥了,分别观察EC、南桥,最后发现EC的个别引脚有腐蚀迹象,洗板水清理,风枪加热……,再开,OK。

这次又弹出一个0198(好像)错误,安全芯有问题,这个咱有经验,直接进BIOS, LOAD DEFAULT,SAVE一下,重启OK。

现在,重新回到0190错误的讨论,这个问题坛子里很多人碰到,最后解决的不多,有人用刷BIOS解决了,我也下载了BIOS,没来得及测试呢。
不过,自己的思路应该是正确的,EC的某些引脚因为腐蚀漏电,导致检测不准报错,才是0190的根源。

网友:
希望楼刷bios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这种总是不太放心的感觉。

网友:
浸液的机器,断线元件腐蚀坏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报0190时可以进BIOS的话你直接按F9恢复出厂值,然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若不是那就得刷BIOS,码片咯。最后就是充放电电路

网友B:
0190报错时,你没有机会按键盘的。你确认自己这样做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总是不太放心的感觉。

这位朋友看清了?是0190错误哦,不是0198。 我的例子里涉及到这两种报错的

网友:
这位朋友看清了?是0190错误哦,不是0198。 我的例子里涉及到这两种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90报错时,你没有机会按键盘的。你确认自己这样做过么?

有啊,0190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开机显示0190报错后自己关机。一个是开机显示后停在报错处,这时是可以进BIOS的。按F9,然后保存退出后就不在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