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IMB T43p)拆下电池闲置一个多月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3-06-30):
因为买了新电脑,老T43p闲置一个多月(电池也被拆下)。闲置之前各功能完全正常。一个月后想开起来用用,装上电池,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上电源后电源灯也不亮起来。请教下这里的高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要处理的话我收了,正好缺T4的配件

网友:
锁了 电压低

网友:
先检查适配器是好的不

网友:
俺想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源维修、硬盘维修、和显示器维修、主板维修、显卡维修。

网友:
回2楼:不好意思。这机打算用作备用。不打算出。谢谢
回3楼:电压低是指主板电池电低压还是主电池电压低呢?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主板电池我在淘宝上买一个换下去也是一样按开机键没反应。主电池不装进去,插上适配器也是一样没反应。
回4楼:适配器和主电池两个都单独试过了(就是只装电池不插适配器或者插上适配器不装电池)都没反应。两个两时坏掉的几率应该很小吧。

总之谢谢楼上的各位回复。如有高人提供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
是电池不行,笔记本是有保护隔离电路,电池一点电都没有的话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但我没装电池,只用适配器也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