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单插适配器不开机,上电池能开机,但不充电,直流电源显示还是用AC供电.

楼主(2013-06-30):
希望高手给点指导,不胜感激.

单插电源不开机,单用电池可开机,同时插上也能开机,但不充电,显示在用电池,电量20%,能用10个小时能上,其实仪表显示还是在用电源供电,运行中取下电池也没影响,感觉电池就是开机时起了下作用,这个有点怪,更怪的还要看原始问题:

原机USB短路,四根针硬生生连在了一起,触模板处温度非常高,但能开机正常用,怪的很,只是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所以客户才来修.

的确是很奇怪,为什么没保护呢??取下电池,上直流电看待机1.2A,晕

拆机看南桥烧了一个坑.USB接口保险也没断..

换了南桥,换了U口.上机测试,待机电流很低,但3V待机还是有的,上电池,能开机,仪表上显示用的电源供电,无充电,进系统显示电池供电,但不充电,电量显示可用10个小时(这个电池最多用30分钟的),开机过程中拆下电池,不任何影响..

郁闷的是修之前没注意到不插电池能不能开机,而且机子拿来时没有适配器的,只是客户说修之前都是正常充电正常使用的.

网友:
AD 切换电路看下,华硕子机电池和适配器有一个专门的小电路切换的

网友(2014-07-06):
南桥一个坑还能用不会吧

网友:
换一个电池充放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一下转换电路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