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q423142寸电视机 亮度发白 对比度低

楼主(2013-06-30):
今天接修理一个42的电视机 明基sq423142寸电视机 亮度发白 对比度低,开机图像声音 彩色都有的 ,测了逻辑板12V正常  驱动板到逻辑板信号1.2v正常,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有程序先刷个程吧,还有看下按键有没漏电

网友:
把图上的大块换了就好

网友:
测量下逻辑板Vcom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瞧瞧vcom吧,或许有新发现

网友:
没有信号时候白色应该是蓝色的

网友:
明显管座受潮了,换一个3块钱的事!!!!!!!!!!!!!!!!!!!!开玩笑的,我也不知道,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问题呀 驱动板 还是逻辑板

网友:
已经修理好 就是逻辑板问题 。更换了就好了  谢谢顶的朋友了

网友:
收了400块 不高吧

网友:
直接换板太可惜了,咋不维修一下呢,最起码还能学到点东西!
对了,我让您测量的Vcom电压,您有测量么、。?

网友:
19V电压对的呀 一个就是大芯片坏了

网友:
是逻辑板上的as15的问题,我就碰到过一台图像边缘出现红拖的,换后正常。这个芯片容易坏,而且坏的部分不同出现的图像问题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