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CM不触发维修(二修板)

楼主(2013-06-30):
今天下午无事,刚好同行送来一块华硕M3N78-CM的板。目测网卡芯片给人拆掉了,其它没动过。接下来开工,插电点开关针无任何反应,那就是不触发了。那就按不触发的时序开测:VCCRTC-RTCRST-32.768kHZ-RSMRST-开关时序。
1.量电池电压:1.75V(低),换电池后有3.2V,量跳线帽上有5V的电压,取下跳线测得1脚有3.23V,2脚为5.1V(好像不正常),由于我是刚报名参加远程主板班的,所以进群问了一下,有些师兄都说板子拆了网卡,跳线第二脚又是5V的电压可以断定为南桥被雷击坏(今天是星期天,老师不在),我有点不死心,这块块是单桥NV的芯片,32.768两脚的电压人别是1.65和1.54V(有电压而且有压差就代表正常);接下暂且没管跳帽的电压,接着来量开关跳变。这块板的IO型号为ITE的8712 KXS,查次料得知67为供电脚测得5V电压,75脚接开关,点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为正常,72脚 为IO发往南桥的PWRBTN也有跳变,接着该71脚接收南桥发过来的SLP_S3了,但实测该脚为0V低电平,点开关针也没有跳变。至此初步确定南桥坏(因为南桥已经收到IO的开机请求信号,而该输出的SLP_S3却为低电平)。

2.喝了杯水回来,坐下没事干,对这块板不死心,又拿出来。想到COMS跳线的2脚电压不正常,有师兄说是连到南桥,南桥被击穿串过来的电压。(我初时认同,但仔细想想又不认同了,因为主板没触发之前只有待机电压,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你最多也就是3.3V,哪来的5V呢,既然无事做不如就跑跑这里的线,哪怕最后真是南桥坏,也就当是练习跑线了)。

3。第2脚的线接一个对地电容就进到了电池座下面,只好拆了电池座,在座下面弯了两下有个过孔,先不管过孔那边的,跑完这边再说,出了电池座就到一个104的电阴另一端通到南桥下了,没办法测了;回过来测过孔那边的,经过了四次过孔,最终回到了板的正面,一路跑到了IO的69脚,中间旁接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4.线是跑完了,得出了结果一边通南桥,另一边能IO.那么这5V的电压是谁提供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割断了到IO这边的线再测第二脚电压只有0.3V了,那就证明2脚的5V电压是IO提供的,也就证明南桥是暂时没问题的。马上动手接线,换IO.终于收工,点开关跳码了。OK收钱。

网友:
起死回生。不过那个S3信号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所以说维修要细心啊~~!又收获些经验了~!

网友:
坚持就有收获,加油

网友:
由于第一次发贴,图片不会发,老是上传失败

网友:
72脚有跳变,71脚S3信号无电压,按正常应查待机条件来确认南桥有没有问题嘛!但你最后还是IO坏,那这个72脚跳变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错,兄弟的跑线功夫不错,思路好

网友:
是我当时理解错了,不是IO没收到南桥的信号,而应该是收到了,因为IO内部短路,从面把这个信号拉低了,所以造成误判南桥没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家维修前应该会摸IO吧,难道他都没发现IO发烫

我也摸过IO没有明显发烫

网友:
量跳线帽和电池座就可以修好很多板了,这部分问题出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