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处理器,在CPU针脚座的四个角垫名片,有什么后遗症吗?

楼主(2013-06-30):
最近给CPU底座的四个角垫了名片,温度是正常了,但就怕有什么其他副作用,纠结中,特来咨询下大伙……
感谢下先!
cpu
处理器

网友:
抬高CPU会使CPU针脚和底座产生缝隙让灰层进入,同时CPU散热器扣具更紧,扣具压力会施加在底座散热器托架以及主板这些部位,如果主板变形厉害很定会影响主板使用寿命,基本上AMD的U一旦出现爱爬高温现象就表明它内部硅晶片的电子漂移已经差不多短路了。

网友:
路过 看看 回答的很好

网友:
这是谁发明的损招

网友:
垫了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只要垫稳了没什么副作用

网友:
没听说过这偏方,还不如换好点散热器。

网友:
温度检测电路故障,垫4个角可以把虚高的温度降下来,还不如修下,呵呵

网友:
听说垫了只是感应温度降下来了,实际温度还是一样高

网友(2013-08-02):
长期氧化的更快,最好上个全铜的散热的。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这样垫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为何不从散热导管下手,比如垫薄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