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板子AP43T 无复位 求排查思路

楼主(2013-06-30):
几片 磐正AP43T 的板子 都是触发 闪断 或者  十几二十秒掉电自启 反复, ..

测CPU 核心电压 1.1V 左右 内存1.9V   南桥1.15V 北桥也 1.13 左右

CPU 供电芯片 RT8802A +BD BG

1脚 VTT/EN  1.2V
2脚 VR_READY (POERGOOD) 也有1.2V

CPU微热

没波波,时钟芯片 电容 晶振 全换, BIOS 芯片也换也刷

哎... 真没头绪啊...

网友:
你上内存没啊??????没上内存会引起掉点的。。。。

网友:
负载不同·········

网友:
有老师帮忙指点下吗?

网友:
一样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