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60

楼主(2013-06-30):
接到一台B460,大短路,之后测试发现是铁壳MOS管换,更换后电流到0.23后就掉电.后来发现是CPU供电芯片也是坏的,把CPU供电芯片更换后,现在变成一插电源,开关灯就一闪,一闪,按开关也没反应,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求解

网友:
机器好像是在不停的开机重起,开机重起,电流到0.02  0.03左右

网友:
B460的通病问题很多

网友:
自动触发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请问这种问题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上的,我对B460算是伤心了,接了一台,上电正常,等机正常,跑码正常,就是不亮,换显卡,北桥,南桥结果一样,换CPU供电芯片,给CPU供电加电容,换内存,CPU,结果还是不行,无果换了一张主板。这个机子有点诡异!

yjp
你那是屏线有问题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A:
检查一下待机电压是否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待机电压是否波动?

待机电压0.01.好像能自动开机,但电流只能到0.02或0.03.在回到0.01.在到0.03.反复循环,开关灯也是跟着闪

网友:
同样苦恼中 这机器*脏话*太垃圾了 什么烂铁片MOS还有这烂PWM设计

网友:
铁MOS管上下两个都换掉。灯闪也可能是有短 阻止都测测

网友:
哦,我没碰到这机器,以后要注意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8-09):
哎。。。这机器今天让我遇上了,无语,怎么整都不行,电流上到0.17左右就掉下去,反复同样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