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6-30):
aoc 931sw+开机后一秒不到就自动断电。 显示器灯一闪就没有了。 怀疑是电源高压板有问题(715g2538-2-4),就换了一个AOC 919SW+的电源高压板(715g2824-5),发现和驱动板(715g2498-4-k)连接的数据线的方向是反的,直接反过来接上, 开机显示器灯常亮了, 但是好像灯管点不亮,一闪一闪的。 (灯管确定是好的),
    这是怎么回事,望大师解答。 是不是驱动板也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跟这个现象一样的,开始一直以为是灯管问题~其实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还得继续换!最好换同板号原配的

网友:
那就换原型号的啊

网友:
你把ON 和 ADJ的线对调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