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没装u14

楼主(2013-06-30):
里边的u14没装,另一没装的芯片是it8282m,原来装了,为了跑线路就拆了,但u14本来就没装,这个芯片是提供vdda2.5的,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就会cpu供电就不会正常,这主板是ms7244,k8t890芯片组,我是新手,希望大家能解释一下u14为什么没装,在没装的情况下它怎么产生vdda2.5?

网友:
如果是原来主板上就没装,只能说原主板未使用这个设计,把它改成其他的设计了,vdda2.5v可能是通过三端稳压器稳压到2.5v,或者其他电路产生,这个很多的,不同的主板采用的电路也不一样,你这个没装的可能是原生产厂家改变了设计,用其他的电路产生2.5v了,具体你可以上假负载测试看是否正常

网友A:
谢谢jiajinfei师傅的回答,我再找找看是从哪出的这个电压

网友B:
两个芯片估计是上料的,U5是全板供电控制端,U14是VDDA2.5V,U14没有是不会产生VDDA,U5没有主板完全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jiajinfei师傅的回答,我再找找看是从哪出的这个电压

不客气,一般你不用找它来源,在假负载上测试vdda那个点看电压是否正常就可以了,不正常时才去找它的来源,一般vdda电压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估计是上料的,U5是全板供电控制端,U14是VDDA2.5V,U14没有是不会产生VDDA,U5没有主板完全不触发 ...

谢谢师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