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原装wiin8怎么改装win7

楼主(2013-06-30):
联想S405原装WIN8不好用想装WIN7,可总是进不了BOIS,求师傅们教一下。

网友:
开机按f2进bios

网友:
F2,F11,F12,DEL,键试试进BIOS吧,要是还是进不了的话,直接下载GHOST版的WIN7来运行恢复安装

网友:
联想机器应该是F12 先不着急装系统 查查这款机器win7驱动好不好装··官方支不支持 等等···楼下接球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直接重新分区,格式在装

网友:
贴来的
预装Win8系统的电脑因为有Secure BOOT,所以不能直接通过EFI SHELL引导装系统,而且就算关闭了Secure BOOT,EFI也只支持64位系统,且必须用GPT分区方式,这对于硬盘小于2T,或者没有超过4个主分区要求的用户来说,简直蛋疼,所以我们还是用Legacy+MBR的方式吧(Legacy就是之前我们熟悉的BIOS,而EFI是新的BIOS)

本帖已华硕N56笔记本为例,其它机器BIOS可能略有不同,但大致相同,重要提示,安装系统可能会导致你的电脑所有文件丢失,务必先将硬盘里的文件拷到其它移动硬盘、U盘等处备份!

网友:
求教一个  详细的教程加视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