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进!联想22英寸显示器(屏号LM220WE1)进水 !

楼主(2013-07-01):
    小弟一朋友今天找我说,搬家时大雨把放在货车后面的显示器淋成落汤鸡,看看能不能修了,看到液晶面板里的雨水小弟心凉一般,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滴态度,小弟把显示器打开, 吧液晶面板后面的均光板一一拆开, 用电吹风吹干, 复原后,显示器能点亮,但是发现如下两个问题

    症状如下, 1,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后 花屏,(具体情况:冷开机时没有任何问题,开机半小时后就有重影发虚的现象,并且一旦花屏后,关机,再开机, 不到2分钟就又再次花屏)

                       2, 液晶面板上有成45度排列的不规则的黄斑,而且,显示画面只有黑色偏红,,其它颜色正常,稍微换个角度观看黑色就显示正常了,,但黄斑现象始终存在(小弟怀疑是面板前面偏光片问题, 跟换新德偏光片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液晶面板偏光片角度是多少啊?  高手请指点, 感激不尽

                      以下是小弟拆机图片, 请高手过目

联想的THINKVISION

仔细看面板里有黄色的印记 呈45度

一体式电源高压板

主芯片

屏号 (看坛子里好多人都有这块屏的维修经验, 请高手一定帮忙啊)

以上是背光板未吹干前的惨状,,,,悲惨啊, 这显示器被泡了好像不是一会半会了,,,

显示器开机画面, 黄色正常, 只是黑色部分现在呈  红色

看看图片上  天空里的黄色斑点,,都是45度排列的

再来张 这屏和我小黑T61的颜色的对比

这张是花屏时的样子,,,有个奇怪现象,显示器开着,只显示桌面的时候,很久都不花的, 只要一看视频啊, 动画什么的, 10多分钟就这样了,,,请高手赐教

好了,以上就是小弟碰到的所有问题, 自己查过资料, 想找关于这屏偏光片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 对于花屏的问题,想想是不是芯片散热不好, 加散热片能解决问题吗?
请高手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
顶起, 高手进,,,数字你妹

网友:
这真是极好的

网友A:
是缺色了,先刷程序试一试啊,25芯片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试吧

网友:
这问题不好弄啊,,都处理干净了吗,有别的屏幕用你的哪套板子点一下就中的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屏是有, 但就是尺寸和原来的不一样, 听说换屏还要刷程序的, 不知道什么编程器能刷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缺色了,先刷程序试一试啊,25芯片

看驱动板芯片是tsumu58 的

网友:
顶起,大家多来看看那啊, 帮我找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是有, 但就是尺寸和原来的不一样, 听说换屏还要刷程序的, 不知道什么编程器能刷这个板子

接了再说,,哪有那么多听说啊,我经常用22,接19的哪,有的还是可以亮的,,

网友:
更新最新维修进展,,,把屏的偏光片撕掉了,,确定黄斑是偏光片造成的,,,而且就算把液晶面板拿掉,只剩后面的均光板,,,,用撕掉的偏光片来观察,黑色也是红色的,,,所以可肯定黑色偏红也是偏光片的问题,,   第二,,,开机一会屏幕花屏是因为,屏幕电路板与屏幕链接的4条链接线上的芯片过热造成的,,,用硅脂涂在上边,用边框压紧能缓解这个问题, 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有轻微划线的问题, 不过已经照之前现象好多了,,,

所以现在下一步就是买偏光片,和后面的均光板(主要是压在液晶面板下第一张,珠光色的那张膜,因为那张膜被我划伤了, 请问高手, 这个膜淘宝有卖的吗? 它的学名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再说,,哪有那么多听说啊,我经常用22,接19的哪,有的还是可以亮的,,

换别的屏试了, 点不亮,,虽然电压,和接口都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原因找到了, 谢谢你,,,,

网友:
大家好,现在公布进一步的维修结果,1,把面板的偏光片撕掉了, 确定黄斑是偏光膜的问题,而且黑色偏红也是它引起的,,,2 ,花屏原因是,液晶面板连接电路板的连带上的芯片温度过高引起的,、
现在要处理的就是买偏光片,,和压在面板下的第一张均光膜(珠光色的那张膜),请问高手这张珠光色的膜学名叫什么?网上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顶起,,现在新到的偏光片贴上了,,黑色还是红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大侠说刷程序试试, ,,

可现在不知道这个芯片该怎么刷程序,,该用哪种编程器呢?